DDR区域规则设置问题

楼主(2024-07-09):
    DDR区域规则设置的时候,由于BGA区域出线的限制,设置区域规则的时候,线宽线距的依据是什么? neck 模式中能保证达到阻抗的要求吗?

网友A:
    本人做法依据是:在板厂加工能力允许范围,尽可能减小阻抗误差(一般阻抗加工误差是±10%);
    neck模式,一般不能达到阻抗要求,但可以简单计算或者仿真最大允许neck长度,在范围内都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專業的.
1.BGA出線設 neck模式 或 限制區域.
   無法達到阻抗要求, 以能出線為主.

    2.出線至正常區域,線寬線距回到正常.

    專業的.
1.BGA出線設 neck模式 或 限制區域. 再以 tabbed routing 補償.

2.出線至正常區域,線寬線距回到正常.

每一段还有不同的阻抗要求,不过通过补偿,就不用分的那么清楚了,感谢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做法依据是:在板厂加工能力允许范围,尽可能减小阻抗误差(一般阻抗加工误差是±10%);
neck模式,一般不能达到阻抗要求,但可以简单计算或者仿真最大允许neck长度,在范围内都是可以接受的;

    还需要提前仿真吗,这部分操作确实没有仿真过。就是看了资料说,可以分段管控阻抗,不过还是要以出线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