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SKILl应用在Cadence17.4里面,光绘文件导不出板框层

楼主(2024-07-09):
    各位大大,
    我把junskill安装在cadence17.4版本上,它默认板框在outline,但是17.4版本的Cadence一般建议板框在cutout/Design outline,这样使用junskill就不能顺利的光绘出板框层了,如下: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异常图片

    异常图片

楼主:
    大佬,怎么设定呢

网友A:
    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里Iterfaces中勾选中allegro_legacy_board_outline即可解决弹出Design outline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里Iterfaces中勾选中allegro_legacy_board_outline即可解决弹出Design outline的 ...

    试了下确实可以解决outline弹窗问题
    cadence17.4设计的板框在Board Geometry-cutout,这样用JUNskill还是光绘不出来Board Geometry-cutout这个层。

网友:
    copy一份到out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