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能不能不通过鼠标,而是快捷方式选择元件或者网络

楼主(2024-07-10):
大家都知道,layout过滤器可以快速选择元件或者网络
,布局的时候,经常要通过网络来找元件, 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在元件过滤的时候,快速查看一个网络的连接呢。

网友A:
    飞线引导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引导法。。。

怎么个引导法啊,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左視窗, NET.

这是个好办法,就是搞起来效率比较低.如果有快捷键直接切换select component, select nets就好了,但是我找了很久,没找到,
本来显示高亮状态下,很容易看到网络分布情况,可是一换成select compoennt, 一下又找不找原来高亮的器件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C:
    快速定位到元件  S+位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速定位到元件  S+位号

这个操作会移动view到你查找元件的位置,我一般用ss + 位号, 但是也一样,会改变当前的位置到查到的元件位置,按ctrl+e就可以直接移动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回覆可能的功能.

    因為有經驗的LAYOUT, 是用線路圖和PCB互動, 不用快捷鍵, 也確認零件正確位置.

    是的,因为我们这边习惯了用orcad来设计原理图,所以原理图,pcb没有交互,只是通过网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我们这边习惯了用orcad来设计原理图,所以原理图,pcb没有交互,只是通过网表

orcad的原理图导入到logic就可以同步布局了,仅限布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pcb没有交互??

    谢谢,可能我们的习惯跟你不太一样,我们这边是orcad边设计,边pads布局,一般步骤就是
0, orcad 原理图设计

1, orcad 导出网表到pads,

2, pads pcb导入网表,
3, pads pcb 同步到原设计,

    4, pads pcb layout 布局
    回到0 直到设计基本完成

    pads router 布线, 及其他

    不知道你们的步骤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
    可以设置宏 Application.ExecuteCommand("Quick Filter Nets")  然会给这个宏设置一个快捷键。

网友D:
    把原理图与PCB关联起来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原理图与PCB关联起来不就行了吗

操作有点繁琐, 看论坛朋友介绍需要将orcad设计转换到pads logic,

记得很久以前用过pcb navigator可以关联, 但其实我们对关联要求也不高,主要是设计原理图, 基本也是记得这些部件的关联情况,
我想做的事情就是, 比如说
我正在布局u1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个元件r15, 想让他到目前的位置来,
    当你使用ss选定, 再用ctrl-e移动命令的时候,focus已经到了选定元件了,这时候又得去找u1在哪里了

网友E(2024-08-16):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4555 参考这个,按照模块布局 就好查找器件

楼主(2024-10-13):
引用 网友E: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4555 参考这个,按照模块布局 就好查找器件

这个挺方便,是用pdf文件吗,看风格是logic的,不知道orcad的pdf可以吗

网友(2024-11-30):
引用 楼主:
这个挺方便,是用pdf文件吗,看风格是logic的,不知道orcad的pdf可以吗

只要pdf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