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LGA pad size

楼主(2024-07-10):
请教各位前辈大佬,一般大尺寸FC LGA封装设计的基板land pad size是多少?

网友:
焊盘尺寸通常需要根据芯片的尺寸和布局来确定,以确保焊盘能够容纳并稳定地连接芯片。
在大尺寸FCBGA封装中,焊盘尺寸可能会相应增大,以适应更大的芯片面积和更多的连接点。

网友(点评):
回答的很详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