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要做一个智能加密网关的项目,需要一个高性能的加密IC有什么推荐的吗

楼主(2024-07-11):
公司要做一个智能加密网关的项目,需要一个高性能的加密IC有什么推荐的吗: H, v4 e. G! v

网友:
这个如果是国外的maxim有,国内的就很多了国民技术, 凌科芯安拉,

网友:
那就看你需要什么加密算法了?

网友:
可能要对接服务器 算法好像有SM2、SM3、SM4、RSA2048、TDES、SHA256具体使用哪个,怎么用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其实吧要是和服务器对接一般都是用 SM2 RSA做 签名验签,用对称算法做加密,就看你们那边的使用需求了

网友:
路过问一下,签名验签只能是SM2 RSA吗,还有就是这两个有什么 区别吗

网友:
我来解答一下吧,SM2是国密的非对称算法,RSA是国际常用的非对称算法,签名验签基本都是用非对称算法来做的

网友:
多谢解答那我明白了。

网友:
而且呢,像是SM4 TDES算是对称算法,主要用来加密数据的

网友:
那你可以看看凌科的LKT4305GM,你说的这些个算法好像是都支持

楼主:
那我要是混着用呢,有没有影响

网友:
哥们楼上那不说的挺明白的了啊 ,不同的算法有不同的作用。

网友:
啊!我们公司正好也有一个相关的项目要做,楼上的大神能说的在详细一点吗

网友:
像这种的网关项目框架其实不是很复杂,主要是把这几种算法搞明白了怎么用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主要是这几个算法没接触过的人容易搞混了,还是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吧

网友:
其实你可以直接咨询一下,他们做了挺多年加密了应该是有成熟的配套方案

网友:
他们怎么咨询啊能给个一个联系方式吗,万分感谢

网友:
就直接去他们官网搜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们公司之前用过他们家的加密,服务还是挺到位的 ,有专门的一对一技术支持

网友:
楼主咨询的怎么样了啊

网友:
跟上面几位大哥说的一样,他们家确实很专业,现在已经用他们家的IC开始做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