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8660B 小型高效升压型 DC/DC 恒压芯片 电流 COT 模式 电池后备电源方案

楼主(2024-07-11):
    产品概述
    AP8660B是一款微小型、高效率、升压型 DC/DC 调整器 。电路由电流模COT 控制环路,误差放大器,斜坡补偿电路 ,比较器和功率开关等模块组成。该芯片可在较宽负载范围 内高效稳定的工作,内置一个 2.5A 的功率开关和软启动保 护电路。高达 93%的转换效率能够高效的延长电池寿命。可 以通过调整两个外加电阻来设定输出电压。同时该芯片也可 以通过外部OC 电阻来设置芯片的最大限流,OC电阻不接时 ,为内部 2.5A 的限流起作用。
    产品特点
    效率高达 93
    输出电压可升到 22V
    输入电压范围 2-6.5V
    1.2MHz 的固定开关频率
    电流 COT 模式
    外置限流电阻,此管脚悬空为最大限流 2.5A
    内置输出 OVP 保护
    封装
    SOT23-6L
    SOT 23-5L
    用途
    便携式移动设备
    无线通信设备
    电池后备电源

网友A:
    芯片有小点的封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有小点的封装吗

这块产品目前只有这两种封装哦,可发参数给您推荐资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