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参考平面的问题

楼主(2024-07-15):
在DDR中,不论是DDR3,DDR4,DDR5我们默认CMD,CTRL不仅可以用GND作为参考平面,还可以用DDR电源作为参考平面。而DQ,DQS却只能参考地层,这是为什么?

网友A:
    CY,为什么不能用DDR的电源作为参考平面呢???信号速度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为什么不能用DDR的电源作为参考平面呢???信号速度为多少?

    DDR5速度一般能到4800M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一下基本電子學.

交流信號是以什麼基準電位呢??

交流信号以电压为基准电位?直流信号是以0.7V为基准电位

网友(点评):
直流用GND為基準才能量出電壓, 交流是看你要取什麼波, 如全波或半波, 後面自己悟.

网友:
    回流路径始终是GND,参考电源层没有参考GND好。DDR5这种高速肯定要求严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