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式LCD液晶屏驱动IC段码驱动芯片VK0384 LQFP64 原厂FAE支持

楼主(2024-07-15):
    产品型号:VK0384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封装形式:LQFP64
    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

    概述:
    VK0384是一个点阵式存储映射的LCD驱动器,可支持最大384点(48SEG×8COM)的LCD屏。单片机可通过3线串行接口配置显示参数和发送显示数据,也可通过指令进入省电模式。ZXY1519

    特点:
    ★ 工作电压 2.4-5.2V
    ★ 内置 32 kHz RC振荡器(上电默认)
    ★ 偏置电压(BIAS)固定为1/4
    COM周期(DUTY)固定为1/8
    ★ 内置显示RAM为48×8位
    ★ 蜂鸣器频率可配置为2kHz、4kHz
    ★ 省电模式(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
    3线串行接口
    ★ 软件配置LCD显示参数
    ★ 写命令和写数据2种命令格式
    ★ 写显示数据地址自动加1
    VLCD脚提供LCD驱动电压(<VDD)
    ★ 封装:LQFP64(7.0mm×7.0mm PP=0.4mm)
    LCD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网友:
    器件参数还可以,供电3.3V和5V还可以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