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TVS管和双向TVS管,单向稳压管和双向稳压管

楼主(2024-07-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静电有正有负,单向TVS只能防护一种情况,无法对正负静电都做保护

网友:
    "静电有正有负,单向TVS只能防护一种情况,无法对正负静电都做保护"  2楼这个就叫专业

网友:
    TVS Diode v.s. Transient Volt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电有正有负,单向TVS只能防护一种情况,无法对正负静电都做保护

不对吧,看TVS的伏安特性曲线就知道,单向TVS对负端的电压钳位至前向电压,前向电压往往也就负0.几V,也能够保护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电有正有负,单向TVS只能防护一种情况,无法对正负静电都做保护

    一般单向供电的器件对负向容忍的电压很低,所以恰恰需要单向TVS钳位到VF来保护,因为VF也很低。双向TVS是用来保护交流信号器件的,因为单向TVS反向到了VF就钳位了,支持不了反向信号的传输,所以才要双向TVS,给反向信号一个-VC的空间,很多电路里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用双向TVS,自认为高明,其实根本不懂,这也能看出水平水不水。

网友:
    • Unidirectional TVS Diode v.s. Bidirectional TVS Diode
    • How to Select a Surge 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