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能做这种安装孔吗

楼主(2024-07-16):
这里面有其他编号的焊盘,去掉编号,只保留1那个焊盘,搞很久没搞定
看来其他论坛上面关于异形焊盘制作的都是smd的

网友A:
    pads可以做这种焊盘的;
    不过我们这一般都是8孔且对称的,有不上锡的,也有上梅花锡的

网友B:
    不就大焊盘上叠加小焊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可以做这种焊盘的;
不过我们这一般都是8孔且对称的,有不上锡的,也有上梅花锡的

那是不是只有一个 焊盘有pin number, 想把其他的去掉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大焊盘上叠加小焊盘吗

主要是想其他出现的焊盘不要有标号, 只保留一个pin number

网友C:
    pads做不了这种封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ads做不了这种封装

可以做的,我这个就是PADS

网友A:
    您为什么一定要只留一个pin number呢?
    我之前是用阿里狗做的,只有一个pin number,具体做法是在一个环形焊盘上打8个过孔(做封装的时候软件会报错,画pcb不会报错,且多个项目已投产没问题),您可以尝试用pads这样做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其他出现的焊盘不要有标号, 只保留一个pin number

    那就在PCB 中加那一圈过孔。。。结果达到了就行了,不用纠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为什么一定要只留一个pin number呢?
    我之前是用阿里狗做的,只有一个pin number,具体做法是在一个环形 ...

pads做封装的时候没有打过孔的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pads做封装的时候没有打过孔的选项

刚去看了PADS还真是做封装不能加过孔,那就直接加8个焊盘呗。有pin number也没有问题啊,非要去掉pin number就用allegro做封装(我确定allegro做封装可以打孔,因为我之前做这个封装的时候,老是纠结怎么去掉drc,结果根本不影响layout,影响深刻)

网友(点评):
公司的技術版權, 但我自己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的,我这个就是PADS

你这个封装搞不了一个PIN的,那一圈孔如果没有给它网络 PCB中会报错的哦

网友(点评):
是, 無論在什麼軟體, 都是用零件方式, 差別在軟體的PIN編號是否能重複, 目前AD是能重複PIN編號,線路圖只要一個PIN, 而Allegro 是用機構孔(重然需要後續動作了.), 就是各家軟體差別.

网友:
    可以做的 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