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十字连接问题

楼主(2024-07-16):
    axlDBAddProp(onethpin, list("DYN_THERMAL_CON_TYPE", "FULL_CONTACT"))

    上述代码测试,只对动态铜皮有效,静态铜皮无效,有没有方法让静态铜皮自动十字花连?

网友(点评):
先動態再轉靜態.

楼主:
    用习惯了静态铜,动态用不习惯

网友(点评):
用SKILL是立即轉變, 沒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

    1.用靜態畫, 用SKILL 轉動態鋪銅 (有十字) 再轉 靜態鋪銅 (保留十字).

    静态铜转动态铜,内部手动挖的void会被动态铜填充,除非画个routekeep out。
    如果整板进行静态全部转成动态,可能会有问题。
    原先手动挖的viod就会消失了,例如下方需要全部挖空的信号,除非画routekeep out,但是这也比较麻烦。

楼主(2024-09-19):
    已解决
    如下,设置好焊盘花连属性后,可以用下方函数,刷新静态铜皮即可。无需转为动态铜皮进行重新避让。

    foreach(oneshape allshapes
        axlShapeAutoVoid(oneshape '(noRipThermals frag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