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数显驱动芯片VK16D33防干扰数显管驱动内置显示RAM为8x16位

楼主(2024-07-17):
VK16D33 是一颗基于 I2C 通讯协议的 LED 显示面板设计的恒流驱动芯片,支持最多 8 段×16位输出,且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调节扫描的位数,从而获得更大的单点驱动电流。相较于传统的 LED 显示面板驱动芯片,当点亮的 LED 数量变化或者输入电压变化时,单颗 LED 电流会发生变化,从而会影响显示亮度;而采用了 VK16D33 的恒流设计,当显示模式配置好后,每颗LED 的电流就恒定不变,不会因点亮的 LED 数量变化和输入电压变化而产生波动。VK16D33采用SOP28的封装形式。L34+170
特点:
● 最多驱动 8 段×16 位 128 个LED
● 输出恒流驱动
●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沈经理:135 5474 4703///
● 显示亮度调节范围:恒流 16 级可调
● 显示位数可调(1~16 位)
● I2C 通讯接口
● 振荡方式:内置 RC 振荡
● 内置上电复位
● 采用SOP28 的封装形式
内存映射的LED控制器及驱动器
VK16D32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
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SOP24 恒流驱动
VK16D33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
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OP28  恒流驱动
———————————————————————————————————————————————————
VK16K33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A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A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C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8*3     封装:SOP20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VK1640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28
VK1640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8
VK1640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12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4
VK165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0.3mA/50μA   按键:7*4  封装:SOP16/DIP16
VK1Q6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7*4  封装:QFN16
VK1651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4段7位  共阳驱动:7段4位       通讯接口:CLK/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7*1  封装:SOP16/DIP16
——————————————————————————————————————————————————
VK16373.0~5.5V  驱动点阵:48   共阴驱动: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6位       通讯接口:CLK/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          按键:8*2  封装:SOP20/DIP20
VK1616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7段4位  共阳驱动:4段7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16/DIP16      抗干扰能力强
VK1618   3.0~5.5V  驱动点阵:35/36/35/32   共阴驱动:5段7位;6段6位;7段5位;8段4位
共阳驱动:7段5位;6段6位;5段7位;4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5*1  封装:SOP18/DIP1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0B   3.0~5.5V  驱动点阵:48/45/40     共阴驱动:8段6位;9段5位;10段4位
共阳驱动:6段8位;5段9位;4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0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4   3.0~5.5V  驱动点阵:77/72/65/56  共阴驱动:11段7位;12段6位;13段5位;14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1位;6段12位;5段13位;4段14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4/DI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S68C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Q68D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QFN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6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4/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S38A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38   3.0~5.5V  驱动点阵:80    共阴驱动:10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DOU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LQFP44(QFP44正方形);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B  3.0~5.5V  驱动点阵:112    共阴驱动:14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4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2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C  3.0~5.5V  驱动点阵:120    共阴驱动:15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5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1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D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6932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LED驱动、LED屏驱动、数显驱动IC、LED芯片、LED驱动器、数码管显示驱动、LED显示驱动、LED数显驱动原厂、LED数显驱动芯片、LED驱动IC、点阵LED显示驱动、LED屏驱动IC、数显驱动芯片、数码管芯片、数码管驱动、数显屏驱动、数显IC、数显芯片、数显驱动、LED数显IC、数显驱动原厂、LED屏驱动芯片、LED数显驱动IC、LED数显驱动IC、LED驱动电路、数显LED屏驱动、LED数显屏驱动、LED显示屏驱动、LED数码管驱动、数显LED驱动、LED数显驱动、数码管显示IC、数码管显示芯片、数码管驱动芯片、LED显示驱动芯片、显示数码管驱动、LED控制电路、数显LED驱动芯片、数显LED驱动IC、LED驱动芯片、数码管显示屏驱动、数码管驱动原厂、LED驱动厂家、LED驱动原厂、LED数码驱动、LED数码屏驱动、LED数显芯片、数码管驱动IC、显示LED驱动、数码管LED驱动、LED显示IC、点阵数显驱动、点阵数码管驱动、点阵LED驱动、点阵数显驱动芯片、点阵数显驱动IC、点阵LED驱动芯片、点阵LED驱动IC、LED数显原厂、点阵数码管显示芯片、数码管驱动厂家、数显LED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