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转换brd文件问题

楼主(2024-07-17):
使用sigrity对brd文件转成科仿真的软件,但是操作后发现无法处理,文件路径也选择了!

网友:
    可以直接打开的

网友(2024-10-12):
    brd和sigrity是一家人,不转都可以啊

网友(2025-03-06):
    我也发现不转也可以打开,不知道转的意义何在

网友(2025-10-31):
    我也出现了同意的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我的是SIGRITY2021版本直接打开ALLEGRO16.6的brd文件报错,于是想着先转换成SPD再加载,然后就报跟楼主同样的错误了?初步怀疑是360破坏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