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仿真提示 no valid pin mapping

楼主(2024-07-18):
使用sigrity的speed仿真,导入BRD文件(能直接打开BRD文件),使能网络后,给主芯片制定IBIS模型后,发现不能映射引脚,请问怎么处理?其他的例如FLASH等都可以分配模型。我注意到在分配IBIS模型时,能成功分配的模型是能识别layoutpinname的,不知道为什么主芯片没有。
主芯片的IBIS模型是官方网站下载的。

网友A:
检查IBIS文件的PIN MAPPING 部分,看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IBIS文件的PIN MAPPING 部分,看看是否正确?

感谢你的回复。我看看!

网友:
    使用sigrity的speed仿真,导入BRD文件(能直接打开BRD文件),使能网络后,给主芯片制定IBIS模型后,发现不能映射引脚,请问怎么处理?其他的例如FLASH等都可以分配模型。我注意到在分配IBIS模型时,能成功分配的模型是能识别layoutpinname的,不知道为什么主芯片没有。

网友(2024-09-14):
    模型里没有,需要手动把需要仿真的网络 添加上power&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