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62晶振波形疑问

楼主(2024-07-19):
    晶振波形的最低电压都到了976.40mV,以前用的车规mcu晶振波形最低值都是在0V附近的。这么大区别,有什么讲究吗?
    数据手册里面晶振部分没有关于高低电平阈值的描述,是不是就按IO 高低电平来判断,高电平阈值是0.7*3.3V=2.31V,低电平阈值为0.3*3.3=0.99V。 按这样来说,岂不是有问题?

楼主:
    波形是 XIN 還是 XOUT 管腳量到的?^oo^

楼主:
XIN 引脚的

网友(点评):
我就知道!^oo^

网友A:
    有可能是示波器或者探头带宽不够

网友:
    这也有可能和芯片内部的晶振增益、晶振的驱动电流有关系,看看datasheet对这一方面的要求,配置合适的参数

网友:
師夷之長以制夷!

    The frequency of oscillations is defined by a sharp slope of the electromechanical resonator (crystal), while the gain control is based on dependence of the input on the DC bias voltage - if the DC bias (at C1) is too low to ground or too close to Vcc, the gain is low. The linear gain is highest somewhere in between the ground and power rail.

    The (usually internal) bias resistor R1 plays a crucial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oscillator. Typical value of it in CMOS implementations is about 1 MOhm. Together with C1 it forms a low-pass filter, which integrates the output and provides a variable DC offset depending on slight asymmetry of the output signal, even if the output gets to saturation (rail limiting).

    As result, there could be a variety of signal shapes with more or less non-linear distortion on Xout and Xin, depending on the inverter's raw gain and parameters of the crystal resonator and loading capacitors. With a very low gain and at the verge of self-oscillations, the signals will be nearly sinusoidal, while at higher gain the output will hit the voltage rail and can be nearly rectangular. The art of making Pierce oscillators is to provide some golden trade-off between rectangular output and sinusoidal one, with good stability of the entire circuit to temperature and voltage varia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示波器或者探头带宽不够

    不会吧,25M的频率,示波器带宽是200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