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X SPB23.1 原理图缩放问题

楼主(2024-07-22):
    最近电脑更新到Win11 24H2后发现的这个问题,放大缩小原理图时鼠标会飞到原理图外,不是像以前那样以鼠标所指的地方为中心放大缩小,也打了S005补丁包,问题依旧存在,请问有人有遇到类似问题吗?

网友A:
    电脑用原来的版本,不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用原来的版本,不就没问题了

    我知道回退回去就没问题了,这不是想知道原因嘛

网友B:
    一条命令,系统停更1万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条命令,系统停更1万年

之前我在别的论坛里有人提到了16.6也有这个问题,后来通过打补丁的方式修复了,没想到这都23.1又出现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用OrCAD Caputre就是正常的,而用OrCAD Caputre CIS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用OrCAD Caputre就是正常的,而用OrCAD Caputre CIS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OrCAD Caputre里面也不正常,光标一样会跑到窗口外面。  目前win11 24h2还只是发布预览版,应该还有些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OrCAD Caputre里面也不正常,光标一样会跑到窗口外面。  目前win11 24h2还只是发布预览版,应该还有些bug ...

    是的,我用笔记本验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用笔记本验证了

    HF-S006中也有此问题,不过我找到临时解决办法了,可以取消勾选View--Grid Reference后缩放光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HF-S006中也有此问题,不过我找到临时解决办法了,可以取消勾选View--Grid Reference后缩放光标正常。

 ...

太厉害了哥,确实可以

网友D:
    我在win11没有这个问题,Allegro X SPB23.1用一下经常卡死。经常要手动任务管理器停址运行。要不其它版本orcad也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win11没有这个问题,Allegro X SPB23.1用一下经常卡死。经常要手动任务管理器停址运行。要不其它版本or ...

你这个问题我之前在别的论坛见过,好像和环境变量有关系,特别是涉及多个版本的时候这个问题会出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问题我之前在别的论坛见过,好像和环境变量有关系,特别是涉及多个版本的时候这个问题会出现

    我装了 orcad 16.6   orcadx 23.1  要删掉一个吗,没有办法两个共存。而且不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装了 orcad 16.6   orcadx 23.1  要删掉一个吗,没有办法两个共存。而且不卡死。

你改一下环境变量试试,把你要用的位置放在上面

网友(2024-12-13):
引用 网友C:
HF-S006中也有此问题,不过我找到临时解决办法了,可以取消勾选View--Grid Reference后缩放光标正常。

    ...

    老哥稳,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顯卡問題, 非 ALLEGRO 問題.
反應速度跟不上.

    确定跟显卡没有关系的,滚回windows 24h2之前的版本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跟显卡没有关系的,滚回windows 24h2之前的版本就没有问题

    是的,我在Cadence官方论坛里也发现有人在说这个问题,目前已知的除了每次都手动把Gird Reference取消掉之外依然无解,要么等微软更新25H版本,要么等Cadence发布houtfix。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最新版本, 沒這問題.

    那你就退回去, 就好了.

方便截图一下你的软件版本和系统版本吗?

网友(点评):
不信者恆不信, 我何苦做無所謂的動作, 等等變成我改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便截图一下你的软件版本和系统版本吗?

    @aarom,兄弟别误解,我只想确认一下眼见为实,没其他意思

网友(2025-03-12):
引用 网友C:
    HF-S006中也有此问题,不过我找到临时解决办法了,可以取消勾选View--Grid Reference后缩放光标正常。

    ...

大佬牛逼,我说怎么老跑外面,以为是更新系统引起的还重装了系统

楼主:
    目前问题已经解决,如果是24H2的系统需要更新到beta版本26120以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