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4 联网打开editor 闪退。断网打开正常。三台电脑均如此。

楼主(2024-07-22):
    allegro 17.4  联网打开editor 闪退。断网打开正常。三台电脑均如此。 不知是如何原因。断网打开文件正常,再联网正常使用。重新打开新的文件,自动关闭窗口。
不知其他坛友可遇到此问题,我发现大约最近一周左右。验证多次无果。

网友:
    可能是和有道冲突了,之前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新的补丁重新破解一样;全部卸载重新安装,更换系统为英文。使用39补丁就好。没有到原因。期间就是wind ...

一般是和搜狗输入,有道词典这两个软件不兼容,或者和微软输入法不兼容,需要修改微软输入法改成兼容模式就可以解决

楼主:
    升级新的补丁重新破解一样;全部卸载重新安装,更换系统为英文。使用39补丁就好。没有到原因。期间就是windows更新了。但是2个windows 11,一个windows 10。 中招没找到原因。

网友:
    allegro 17.4 之前用windows7也有过这种现象,要用windows 10 及以上

网友:
    是不是开了有道词典等翻译软件,同时开就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见过,一般就是电脑系统和版本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