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板工艺SOP和OSP问题

楼主(2024-07-22):
    请教大佬们,基板设计中的SOP工艺和OSP工艺,有什么区别呢?什么样的场景下需要使用哪种工艺,对应地在设计上需要注意做什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A:
    SOP工艺  Solder On Pad,一般是FC Chip使用,基板的Pad上通过植球,然后压扁成型,形成Solder Bump,便于后续的芯片粘接。
OSP工艺 有机保护膜,定义应用如上表,是为了保护Cu Pad不被氧化,保证焊线或者植球时的良好的结合,OSP一般可以通过FLux处理掉,也有不处理的。

楼主:
    这个很明显不对,sop解释为了作业指导规范,不是表面工艺处理,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很明显不对,sop解释为了作业指导规范,不是表面工艺处理,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参照3楼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P工艺  Solder On Pad,一般是FC Chip使用,基板的Pad上通过植球,然后压扁成型,形成Solder Bump,便于 ...

    大佬,请问下,那sop可以用在C2上吗?比如FC 形式的 bump pItch间距110um或者更小的话,bump中间做不了绿油桥,能继续使用SOP吗?就是想了解下这两种工艺的应用场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照3楼描述

    说错了 是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3楼描述

    嗯嗯  谢谢  看到了  sop那里有个H,那SOP是不是只能应用在C4上?C2上可以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请问下,那sop可以用在C2上吗?比如FC 形式的 bump pItch间距110um或者更小的话,bump中间做不了绿 ...

    可以看下这个,主要应用区分还是受限于bump pitch间距和费用。 Solder Bump的 bump pitch间距normal  min=150um,也就是说小于这个值就需要用C2了;
同时C4和C2需要的开窗尺寸也不同

    这里的SOP表面处理,对应的是Solder Bump。如果SOP 能不能用pillar bump连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这个,主要应用区分还是受限于bump pitch间距和费用。 Solder Bump的 bump pitch间距normal  min ...

好的  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这个,主要应用区分还是受限于bump pitch间距和费用。 Solder Bump的 bump pitch间距normal  min ...

感谢上面的表格说明。
    我在捋一下,如果是针对芯片的bump pad处理,SOP 一般就是针对Solder bump (C4技术),如果是Pillar Bump就是C2技术。

    我想问的是FC的基板,pad 上如果是SOP加工处理了,那芯片的Solder Bump 或 Pillar Bump 都适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上面的表格说明。
    我在捋一下,如果是针对芯片的bump pad处理,SOP 一般就是针对Solder bump (C4技 ...

设计上可以适用(基板PAD参数需要同bump参数互相适配),但是建议综合考虑,可以参照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