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使用经验分享

楼主(2024-07-22):
简单的电感电路在低阻抗电路中使用时效果很好,衰减超过40dB,但在高阻抗电路中可能一点效果没有。

单个电容器的电路在高阻抗电路中效果很好,但在低阻抗电路中效果很差。

多元件构成的滤波器会有很好的效果,但前提是必须构造正确,应使电容器面对高阻抗,电感器面对低阻抗。

由于电容器引线具有寄生电感,电阻,实际电容器模型是电容,电感(等效串联电感ESL),电阻(等效串联电阻ESR)串联的结构,具有自谐振频率,电容器应该工作在其自谐振频率之下才能发挥作用。

表一: 引线长1.6mm的陶瓷电容器

电容量
谐振频率(MHZ)
1 mF
1.7
0.1 mF
0.01mF
12.6
3300 pF
19.3
1100 pF
680 pF
42.5
330 pF

由此可见,一般电容器的谐振频率很低,不能应用在高频,微波频段。为了提高谐振频率,可以采用表面贴装电容器,三端口电容器和穿心电容等。

三端电容器:

三端电容的安装:

接地端尽量短,减少接地端的引线电感。

三端电容器的不足:

穿心电容:

由于其接地端与地可以紧密接触,引线电感更小,因此性能更优越,以穿心电容为基础的馈通滤波器广泛应用于RF滤波。

穿心电容输入输出端连线穿过上下两块接地板(故名穿心电容),相当于上下两个电容并联成一个总电容。由于其接地部分与电路中的地360°连接,所以接地电感很小。

另外温度和电压对电容值也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