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O示波器功率分析功能

楼主(2024-07-23):
LOTO示波器软件在非标功能中增加了功率分析功能,对当前屏幕的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进行了瞬时功率,视在功率以及有功功率/平均功率的分析计算。
有功功率是指电器所消耗的电能,用于产生热能、机械能或光能等,是我们所需要的能量。而无功功率则是由于电流和电压之间的相位差而产生的,这种功率并没有直接作用于电器,而是在电路中往返传输,部分以热能的形式散失在电线中。在电网中,无功功率的存在会影响电压的稳定性和电能的损耗。当电网中存在大量的无功功率时,会使电压下降,影响电器的正常使用。
视在功率是指电路中电能的总流量,包括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的单位是伏安(VA),它代表了电路中的总电流和电压之间的乘积。视在功率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电路的总能量消耗,从而更好地进行电路设计和优化。在实际应用中,视在功率通常用于评估电路的容量和负载能力,以确保电路能够正常工作且不会过载。视在功率与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不同,它并不代表电路中实际的功率消耗,而是表示电路中电能的总流量。
位置如下所示:
我们需要确保示波器的通道A和通道B分别接入电压和电流波形,至于哪个通道对应电压哪个通道对应电流是不需要区分的,因为功率是两个通道的数值的乘法计算,不需要区分顺序。但是我们需要注意设置好每通道对应的物理量转换,因为功率单位是电压单位X电流单位,功率数值是电压数值X电流数值,所以通道的电压需要选择好探头设置,设置为标准的V或者毫伏或者千伏之类标准单位,电流也要设置为A或者毫安,千安之类的标准电流单位。
打开功率分析页面后,如下图所示:
针对实际的测量情况,电压通道和电流通道所使用的单位我们可以在面板中设定:
瞬时功率:瞬时功率是某一时刻的瞬时电压乘以这一时刻的瞬时电流所得到的功率数据。对于变化的电压或电流,这个瞬时功率是随时可能变化的,所以我们将这个瞬时功率数据显示在十字光标上。如下图所示,我们通过勾选打开瞬时功率功能后,
会自动将通道A和通道B的乘积波形显示在绘图区,并且,随着光标的移动,会在这条乘积曲线,也就是瞬时功率曲线上粘连显示当前光标位置的瞬时功率数值。
上图中1号光标显示的是电压的瞬时值,2号光标显示的是电流的瞬时值,3号显示的是功率曲线,4号光标显示的是当时的瞬时功率值。也就是1号乘以2号。
视在功率:视在功率是用当前屏幕显示的电压波形的真有效值,乘以当前屏幕内显示的电流波形的真有效值,得出来的功率值。如下图所示,通过勾选打开视在功率的显示:
有功功率/平均功率:有功功率通过下图所示的勾选使能,并且显示屏幕内波形的有功功率。有功功率是通过对屏幕内所有波形的瞬时功率进行积分得到屏幕内的总功,然后除以屏幕内的时间长度,得到的功率。这个屏幕内的总功,我们也会显示在面板中。
屏幕累计功耗:上面提到的当前屏幕我们通过对瞬时功率进行积分得到了整屏的总功耗,每采集一屏波形,我们会把这屏波形的总功耗做一次累计,显示为屏幕累计功耗。
当前屏幕功耗以及屏幕累计功耗通常由于波形的时长很短,所以数据很小,可以选择显示为瓦时(WH)或者毫瓦时(mWH),累计功耗可以通过旁边的按钮进行清零。

网友:
功能很强大,不知道价格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