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拓展仿真仿真报错

楼主(2024-07-25):
    各位大佬,新手求教,请教一下,siwave做信号拓展仿真,报错提示pin网络未连接,原理图是siwave根据PCB自动生成的,报错如图中;

网友:
    软件兼容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帮忙看一下

换一台电脑就好了,电脑系统驱动问题,不知道要打什么补丁,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帮忙看一下

把电脑名字换成纯英文名字,就可以了,但是我另一台不换也没有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2024-08-28):
    这个确实与电脑有关系。也有系统有关系,也与一些电脑上的软件有冲突,确实换了台电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