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orm窗口弹出位置与定义的不符

楼主(2024-07-25):
    如题,以下代码的窗口都不能在固定位置弹出
    1. 文档实例,
    2. form = axlFormCreate( (gensym) "extract_selector.form" '("E" "OUTER") '_formAction t)

    3. 参考其他skill修改
    4. form=axlFormCreate((gensym) "refdes_over.form" '(C OUTER MSGLINES 0) 'pform_Action 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看到你貼的格式錯誤.(其他要看你全文的設置.)
    1. '(C OUTER MSGLINES 0)

    以上格式在我收集到的skill中运行时并无问题
    在我的skill中,无论我按照以上格式或是 '("C" "OUTER") 都无法让窗口在指定的位置弹出

    即使我直接复制,效果任然等效于:
    1. form=axlFormCreate((gensym) "refdes_over.form" nil 'pform_Action 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其他要看你全文的設置.

    2.Form 要固定, 除非你沒移動過它的位置, 依Allegro 工具列, 是依上次最後位 ...

    如果有空是否可以帮我看一下

    1. axlCmdRegister("skillDebuger" 'SkillDebuger)

    2. (defun SkillDebuger ()
    3.       time = getCurrentTime()
    4.       time = parseString(time)
    5.       day = nth(1 time)
    6.       month = car(time)
    7.       month = upperCase(month)
    8.       year = nth(3 time)
    9.       date = strcat(" Date: " day " " month " " year)
    10.        CreateForm()
    11.       Form=axlFormCreate( (gensym) form_file '("E" "OUTER") 'SkillDebuger_Call t)
    12.       axlFormDisplay(Form)
    13.       axlUIWPrint(Form date)
    14. )

    15. (defun CreateForm ()
    16. drain()
    17. form_file = "t_Skill.form"
    18. P = outfile(form_file "w")
    19. fprintf(P "#Created by xml2bnf  perl utility\n")
    20. fprintf(P "#Coded by Venkata Ramanan/Santa Clara, CA\n\n")
    21. fprintf(P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22. fprintf(P "FORM AUTOGREYTEXT\n")
    23. fprintf(P "FIXED\n")
    24. fprintf(P "PORT 39 35\n")
    25. fprintf(P "HEADER \"SkillDebuger V1.0\"\n")
    26. fprintf(P "POPUP <ENUM>\"ITEM1\"\"0\",\"ITEM2\"\"1\",\"ITEM3\"\"2\",\"LAST ONE\"\"3\".\n\n")
    27. fprintf(P "TILE\n\n")

    28. ;file
    29. fprintf(P "## Text Field in Form## \n")
    30. fprintf(P "TEXT \"\316\304 \274\376 :\"\n")
    31. fprintf(P "TLOC 1 1\n")
    32. fprintf(P "TGROUP \"SkillDebuger\"\n")
    33. fprintf(P "ENDTEXT\n\n")

    34. fprintf(P "## Input Field in Form## \n")
    35. fprintf(P "FIELD FileTexB\n")
    36. fprintf(P "FLOC 7 1\n")
    37. ;fprintf(P "FSIZE 15 2\n")
    38. fprintf(P "STRFILLIN 20 255\n")
    39. fprintf(P "FGROUP \"SkillDebuger\"\n")
    40. fprintf(P "VALUE \"\"\n")
    41. fprintf(P "ENDFIELD \n\n\n")

    42. fprintf(P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43. fprintf(P "FIELD selFile\n")
    44. fprintf(P "FLOC 30 1\n")
    45. fprintf(P "MENUBUTTON \"\321\241\324\361\" 9 3\n")
    46. fprintf(P "FGROUP \"SkillDebuger\"\n")
    47. fprintf(P "ENDFIELD \n\n")

    48. ;enc
    49. fprintf(P "## Text Field in Form## \n")
    50. fprintf(P "TEXT \"\303\334 \302\353 :\n")
    51. fprintf(P "TLOC 1 4\n")
    52. fprintf(P "TGROUP \"SkillDebuger\"\n")
    53. fprintf(P "ENDTEXT\n\n")

    54. fprintf(P "## Input Field in Form## \n")
    55. fprintf(P "FIELD EncryptTexB\n")
    56. fprintf(P "FLOC 7 4\n")
    57. fprintf(P "FSIZE 15 2\n")
    58. fprintf(P "STRFILLIN 20 255\n")
    59. fprintf(P "FGROUP \"SkillDebuger\"\n")
    60. fprintf(P "VALUE \"_By4311\"\n")
    61. fprintf(P "ENDFIELD \n\n\n")

    62. fprintf(P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63. fprintf(P "FIELD Encrypt\n")
    64. fprintf(P "FLOC 30 4\n")
    65. fprintf(P "MENUBUTTON \"\274\323\303\334\" 9 3\n")
    66. fprintf(P "FGROUP \"SkillDebuger\"\n")
    67. fprintf(P "ENDFIELD \n\n")

    68. fprintf(P "## Text Field in Form## \n")
    69. fprintf(P "TEXT \"\262\331 \327\367-->\n")
    70. fprintf(P "TLOC 1 7\n")
    71. fprintf(P "TGROUP \"SkillDebuger\"\n")
    72. fprintf(P "ENDTEXT\n\n")

    73. fprintf(P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74. fprintf(P "FIELD Load\n")
    75. fprintf(P "FLOC 7 7\n")
    76. fprintf(P "MENUBUTTON \"\274\323\324\330\" 9 3\n")
    77. fprintf(P "FGROUP \"SkillDebuger\"\n")
    78. fprintf(P "ENDFIELD \n\n")

    79. fprintf(P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80. fprintf(P "FIELD Run\n")
    81. fprintf(P "FLOC 19 7\n")
    82. fprintf(P "MENUBUTTON \"\324\313\320\320\" 9 3\n")
    83. fprintf(P "FGROUP \"SkillDebuger\"\n")
    84. fprintf(P "ENDFIELD \n\n")

    85. fprintf(P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86. fprintf(P "FIELD Close\n")
    87. fprintf(P "FLOC 30 7\n")
    88. fprintf(P "MENUBUTTON \"\315\313\263\366\" 9 3\n")
    89. fprintf(P "FGROUP \"SkillDebuger\"\n")
    90. fprintf(P "ENDFIELD \n\n")

    91. fprintf(P "ENDTILE\n\n")
    92. fprintf(P "ENDFORM\n\n")

    93. close(P)
    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