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VBUS信号检测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4-07-25):
如图所示,这个电源检测的有个疑问,请教一下:
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检测VBUS_TYPEC电平的大小,前面加了一个BZT52C5V1的稳压管,那电压超过了5V,那基本监测的就是5V,那这个电路的意义在哪里呢?

网友A:
    这个应该仅仅是检测有没有外电插入,Type-C接口的电压有可能是5V、9V、12V、15V、20V,也就是满足快充协议的高电压,即使输入电压较高时也不会损坏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仅仅是检测有没有外电插入,Type-C接口的电压有可能是5V、9V、12V、15V、20V,也就是满足快充协议 ...

就是类似于一个检测有没有USB C口插入的意思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类似于一个检测有没有USB C口插入的意思是吧

对的,就是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