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元件库不更新

楼主(2024-07-25):
    前段时间使用个人电脑画了一个项目,其中一些元件不想自己画(主要是pads元件好像不能画填充图形),所以就使用自己的阿里狗元件导入到PADS,在进行修改。在个人电脑上可以正常使用,将整个工程(包含库)压缩打包到公司,发现使用阿里狗转过来的元件找不到。求教这个是怎么回事,明明使用自己电脑是正常的;还有PADS怎么画填充图形啊,例如ESD符号的填充三角形,谢谢大家!

网友A:
    1、pads元件可以填充,只是你不会而已,画个形状及关联

网友A:
    2、你pads库里压根就没元件,你有封装,没元件,这是orcad导入pads非常基础问题,建议你搜下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网上找的试了几个,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你pads库里压根就没元件,你有封装,没元件,这是orcad导入pads非常基础问题,建议你搜下这个问题

    我没有弄封装,所以库里面没有一个封装;可是我在自己的电脑上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在公司电脑是才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ads元件可以填充,只是你不会而已,画个形状及关联

    我是不会,您有空的时候方便做一下简单的教程吗?

楼主:
    关于填充问题:
需要选择多边形{HP},然后选择填充;之前我都是选择路径{HH}了,太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填充问题:
    需要选择多边形{HP},然后选择填充;之前我都是选择路径{HH}了,太蠢了。

在PCB建封装里是要用copper方式才能填充吧?原理图建库就不用copper都可以

网友(2024-09-03):
    被元件库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