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进行背钻设置的过程如何指定网络的孔特性?与孔的位置

楼主(2024-07-26):
    在看一些参考设计发现背钻的孔 只在走线中间串孔的位置进行了背钻设置
    在芯片扇出的位置的孔一般不用背钻么?

    还要就是在孔所在网络上,存在两个类型的via,是如何选择哪种via进行背钻?

楼主:
    allegro是16.6的

楼主:
    16.6 可以产生对应的nc back层啊?

我看的是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light=%B1%B3%D7%EA

网友:
    设置net属性增加backdr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