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n dely的问题

楼主(2024-07-27):
    有几个关于pin dely的问题想请教下

1:导入的pin dely是ps单位的,但是我坐的等长公差是mil单位的,我需要把ps单位转换成mil单位么?他们俩是怎么转换的?

    2:我等长已经做好了,但是我show出来的线的长度和规则里显示的长度不一致,其中不一致的那部分长度是不是就是因为pin dely的那部分长度?

    请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RF4板材介电常数3.8~4.8的情况下6mil/ps(工程经验值).

2.操作問題: 是否打開 PIN DELAY和VIA长度计算在内,

    请问一下,这个需要把pindely的单位换成mil么?pindely和孔长度我已经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打錯啊.

FR4, 打成RF4啊. 後面說"板材"了.

    我说错了,我导入的pin dely是ns单位的,我算了一下,长度是没有问题的,规则里显示的长度和我用线的长度 pin dely换成成mil的长度 过孔的长度,两者基本上差不多的。
感谢大佬!

网友:
    很多都是看实际调试效果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不可能千篇一律。

网友:
    直接按照ps单位导入就行,规则里面他会自己换算的,不需要转成mil。show出来的长度和实际不一致,1是可能是pin dely的长度,2可能是开了Z轴,有过孔的长度

网友:
    需要对ps进行转换,根据不同板材,以及工厂的ER1,ER2换算成1ps=?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