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GND地线收到干扰、波动,怎么解决

楼主(2024-07-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做隔离方案

网友(点评):
沒錯, 切割銅箔, 或 隔離區塊加零件處理(L.C.R).

网友:
    要看整个系统的电源回路情况,GND仅仅是一个信号名称而已,

网友A:
    有没有考虑一下是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
    没准是空间辐射

网友:
    确定不是你的示波器或者测量方法问题?

网友:
    换一个示波器控头

网友(2024-09-24):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一下是示波器的问题?

有可能是测试误差造成的即示波器地线太长或者接触不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地线太零碎了地阻抗太大也有可能

网友:
    你可能需要检查你的PCB铺地层的完整性,各种接地之间的阻抗匹配,以及你测试时的参考点!

网友:
    电路系统有2M 100多V vpp的超声信号输出

网友:
    电路系统有2M 100多V vpp的超声信号输出
看GND的这个干扰波形频率也差不多是2M,可能是你说的这个“超声信号”引起的

网友:
多加几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