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程序设计的一些优化措施

楼主(2024-07-29):
Linux 程序设计的一些优化措施

    这些知识是在平常的阅读中,零散的获得的,自己总结了一下,分享在这里

全局变量VS函数参数

    全局变量在Linux下的驱动编程里边,用的是非常多,例如中断服务函数ISR,基本上都可以用全局变量来作为数据的更新,及事件的触发。给函数传递参数的效率一般来说,要低于直接使用全局变量,尤其是参数的数目太多的时候。参数传递,是需要先将参数push到stack中,等程序运行完毕,再从stack中pull出来,过程上要比global variable复杂。但是,全局变量过多的话,这里边就设计到管理的问题了,到后面就很难去控制这些变量的修改,这对于函数的模块化有不利的影响。

    i=i+1;
i++;
    i--;
    这三个语句都通常引用在for()或者是while()里边,从执行效率上来说 3》2》1
这和最终生成的汇编语言有关,一般来说,影响不会太夸张。

switch-case语句

switch-case语句,也是用的非常多的语句。
    这里首先的优化原则就是:将发生概率最高的条件,放在最先判断的位置。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降低
比较的次数,达到更优的效果。或者,有一种更好的方法来替代switch-case语句的方法,就是利用查表
比如
switch(msg_type)
{
case DATA:
      handle_data_fun();
      break;
case RTS:
          handle_rts_fun();
          break;
          .......
    }
这里就可以用函数指针和查表的方式,获得handle_fun的方法来替代。

    处理函数都在初始化的过程中,放到*handle_fun[MAX]相应的位置上
    int (*handle_fun[MAX])(struct msg_t *msg);
int msg_type = msg->type;
    handle_fun[msg_type](msg);//即可
    这种方法,在Linux的网络协议里边,用的非常多,一般对应的查表方式为hash表结构。

sturct  和 union的使用

    sturcut 使用,一定要考虑到字节对其的问题,struct中,不同的安排顺序,sizeof是不同的所以要调整好位置,尽量保证struct的size最小。

union的使用,比如对不同包的数据结构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尽量使用union来区分不同的包结构这样对程序的可读性比较好。

    volatile的使用

这在驱动编程方面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标志。目的是不让编译器compiler把当前的变量优化掉。尤其是涉及到硬件寄存器的值的时候。

    乘除运算的简化

乘除运算,对ARM来说太致命,arm的乘除都生成一堆的汇编指令才能完成。所以一般可以通过位操作,比如移位,取低位来进行适当的化简。比如 a*8 = a<<3;

    Inline 函数
在实现比较简单功能的函数,以及那些调用非常平凡的函数,都可以在函数前加入inline的标识。这样在产生汇编的时候,能够更有效。也可以替代较复杂的define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