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candence权限问题。

楼主(2024-07-30):
请问一下,个人买的电脑装盗版candence会不会被发律师函?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被查到?

网友(点评):
主要在於"商業用途", 個人沒人理你, 要不到錢.

网友A:
    不会查你的,查了也不会被警告;目前知道就是电脑一直断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查你的,查了也不会被警告;目前知道就是电脑一直断网

    你使用的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使用的什么版本?

    16.6

网友:
    貌似这个软件不在意散户,比较在意挣芯片的钱

网友:
    他们挣得是公司的钱,特别是上市公司。不放心就装在虚拟机里边,虚拟机不联网

网友:
    从来没有听说过,倒是AD个人有极少数情况下会有收到

网友(点评):
你没听说过,那你在公司用盗版联网试试。

网友B:
    一直在公司用盗版的,也一直联网。cadence不会被查,但是只要我打开一次AD,就立马有人打电话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公司用盗版的,也一直联网。cadence不会被查,但是只要我打开一次AD,就立马有人打电话过来

    公司早几年用的protel,现在还有ad打电话过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公司用盗版的,也一直联网。cadence不会被查,但是只要我打开一次AD,就立马有人打电话过来

公司联网的电脑不建议装这些破解软件,会被收到律师函的,实在要用搞个不联网电脑就行,我们公司研发全双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司联网的电脑不建议装这些破解软件,会被收到律师函的,实在要用搞个不联网电脑就行,我们公司研发全双 ...

他发他的律师函,我做我的,大不了就起诉我。反正我小公司有的是时间更他耗。我跟老板都说了只要是这种打电话的,直接挂,鸟都不要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