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16K33A/AA LED高亮显示驱动抗干扰数码管驱动IC数显驱动芯片 I2C通讯接口

楼主(2024-07-30):
    产品型号:VK16K33A/AA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封装形式:SOP28/SSOP28/QFN28
    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

    概述
    VK16K33A/AA是一种带按键扫描接口的数码管或点阵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有数据锁存器、键盘扫描、LED 驱动模块等电路。数据通过I2C通讯接口与mcu通信。SEG脚接LED阳极,GRID脚接LED阴极,可支持16SEG×8GRID的点阵LED显示面板。最大支持13×3的按键。内置上电复位电路,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可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ZXY1715

    特点
    • 工作电压3.0-5.5V
    • 内置 RC振荡器
    • 最大16个SEG脚,8个GRID脚
    • SEG脚只能接LED阳极,GRID脚只能接LED阴极
    • I2C通讯接口,I2C从机地址可通过IO脚选择
    • 16级整体亮度可调
    • 最大13×3的按键扫描
    按键显示复用需硬件电路配合
    支持组合键需要电路配合
    • 读/写地址自动加1
    • 内置显示RAM为16×8位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
    • 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
    •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封装
    SOP28(300mil)(18.00mm×7.50mm PP=1.27mm)
    SSOP28(150mil) (9.9mm×3.9mm PP=0.635mm)
    QFN28
    LED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内存映射的LED控制器及驱动器
    VK16D32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SOP24  恒流驱动
    VK16D33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OP28   恒流驱动
————————————————————————————
    VK16K33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A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A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C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8*3      封装:SOP20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VK1640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28
    VK1640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8
    VK1640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12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4
    VK165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0.3mA/50μA   按键:7*4   封装:SOP16/DIP16
    VK1Q6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7*4   封装:QFN16
    VK1651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4段7位   共阳驱动:7段4位        通讯接口:CLK/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7*1   封装:SOP16/DIP16
    ————————————————————————————
    VK1637    3.0~5.5V   驱动点阵:48    共阴驱动: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6位        通讯接口:CLK/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            按键:8*2   封装:SOP20/DIP20
    VK1616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7段4位   共阳驱动:4段7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16/DIP16       抗干扰能力强
    VK1618    3.0~5.5V   驱动点阵:35/36/35/32    共阴驱动:5段7位;6段6位;7段5位;8段4位     共阳驱动:7段5位;6段6位;5段7位;4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5*1    封装:SOP18/DIP1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0B   3.0~5.5V   驱动点阵:48/45/40      共阴驱动:8段6位;9段5位;10段4位   共阳驱动:6段8位;5段9位;4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0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4    3.0~5.5V   驱动点阵:77/72/65/56   共阴驱动:11段7位;12段6位;13段5位;14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1位;6段12位;5段13位;4段14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4/DI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S68C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Q68D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QFN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6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4/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S38A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38    3.0~5.5V   驱动点阵:80    共阴驱动:10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DOU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LQFP44(QFP44正方形);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B   3.0~5.5V   驱动点阵:112     共阴驱动:14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4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2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C   3.0~5.5V   驱动点阵:120     共阴驱动:15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5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1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D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6932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LCD驱动IC;LED驱动IC;触摸IC;LDO稳压IC;水位检测IC)
    LED驱动、LED屏驱动、数显驱动IC、LED芯片、LED驱动器、数码管显示驱动、LED显示驱动、LED数显驱动原厂、LED数显驱动芯片、LED驱动IC、点阵LED显示驱动、LED屏驱动IC、数显驱动芯片、数码管芯片、数码管驱动、数显屏驱动、数显IC、数显芯片、数显驱动、LED数显IC、数显驱动原厂、LED屏驱动芯片、LED数显驱动IC、LED数显驱动IC、LED驱动电路、数显LED屏驱动、LED数显屏驱动、LED显示屏驱动、LED数码管驱动、数显LED驱动、LED数显驱动、数码管显示IC、数码管显示芯片、数码管驱动芯片、LED显示驱动芯片、显示数码管驱动、LED控制电路、数显LED驱动芯片、数显LED驱动IC、LED驱动芯片、数码管显示屏驱动、数码管驱动原厂、LED驱动厂家、LED驱动原厂、LED数码驱动、LED数码屏驱动、LED数显芯片、数码管驱动IC、显示LED驱动、数码管LED驱动、LED显示IC、点阵数显驱动、点阵数码管驱动、点阵LED驱动、点阵数显驱动芯片、点阵数显驱动IC、点阵LED驱动芯片、点阵LED驱动IC、LED数显原厂、点阵数码管显示芯片、数码管驱动厂家、数显LED原厂
    适用于:电源保护器、电压保护器、欠压保护器、限流保护器   过压保护器、电源监视器、相序保护器、过欠压保护器、电压继电器、数字式电流保护继电器、单相电流保护器、三相电流保护器、单相电压保护器、三相电压保护器、直流电压保护器、直流电流继电保护器、单相智能仪表、 三相智能仪表、直流智能仪表、电机保护器、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