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输出stp文件,拼板显示残缺

楼主(2024-07-31):
输出stp文件时,有些板子的拼板显示会残缺不全,有些板子的显示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例子如图

网友(点评):
不用再問了, 板框沒閉合而已. 操作的你, 我也沒檔案.

网友A:
    拼版画个示意图就好,毕竟厂家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的。

    是, 連板沒人在出3D的. 更何況還出錯方式, 只有單板有3D零件.......... 其他就自己的經驗值怎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再問了, 板框沒閉合而已. 操作的是你, 我也沒檔案.

    而且你這種連板, 只靠V-CUT, 不用郵票孔 或 事後 ...

实验了一下,发现只要V-CUT上的就会有缺失,可能是像版主你说的那样,两个合在一起,相当于板框没闭合。拉开一点距离,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版画个示意图就好,毕竟厂家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的。

    拼板先放到一边,我只是想知道输出stp文件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板型残缺这个问题,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也是很奇怪的,有些板子行,有些板子不行,郁闷

所以您第一张图片有问题吗?
要我说,直接画板框,让板厂拼(没必给老板要省这点钱,主要是阿里狗拼板不好搞);领导非要省钱,就去cam350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图片没看出问题在哪里;其实阿里狗的拼板不好用(至少我用16.6不好用),用过一次就不想再用了,直接 ...

    这个问题也是很奇怪的,有些板子行,有些板子不行,郁闷

网友C:
    您这个图片没看出问题在哪里;其实阿里狗的拼板不好用(至少我用16.6不好用),用过一次就不想再用了,直接画边框让板厂画,或者去cam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