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学生的问题,allegro怎么均匀添加错开的过孔

楼主(2024-08-01):
各位大神们,allegro怎么均匀添加错开的过孔下左一图,矩阵放置的过孔不会错开,如下右二图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是这个吗

    不是,我问的是这种错开的地孔是怎么打的

网友:
    用ix坐标放。。。

网友B:
    P/lace-Via arrays-Matrix
    设置好x轴和y轴间距和过孔的PAD就可以均匀放过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ace-Via arrays-Matrix
    设置好x轴和y轴间距和过孔的PAD就可以均匀放过孔了

    谢谢,不过17.4的界面不太一样。谢谢你的提示,我找到了

网友:
    別貼錯了過孔的屬性

网友:
    打好俩,copy就行了

网友:
    复制,设好X和Y的数量也很快的。

网友(2025-01-02):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17.4的界面不太一样。谢谢你的提示,我找到了

我用的16.6,有帮到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