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能不能分享一下IC封装设计时 打Wire bonding的原则,管脚分配时的分配原则

楼主(2024-08-01):
请教大神,能不能分享一下IC封装设计时 打Wire bonding的原则,,管脚分配时的分配原则,谢谢

网友:
    你问的问题不是很明白,是说IC Bonding 选择 Wire Bonding 还是 FliipChip等的原则?

如果是说 wire bond 的键合相关,比如线径根据IC 的Bond pad size 和 铝层 厚度来选定,0.7mil 金线--》BPO Min 38um,pitch min 35um,这个和封装厂的工艺能力也有关系。

管脚分配? 不知道什么意思,是指信号等长?

网友:
    wire bonding主要要看封装厂的工艺制程能力,很多封装厂都有外发的design rule,可以参考,也有关于WB芯片的DIE pad pitch/BOP等信息,一般建立die pad在wafer上错列摆放,考虑到wafer上的layout...管脚分配原则,如果你讲的是BGA上面的管脚分配,可以思考一下,你后续PCB上的走线,因为BGA最终还是要上到PCB上面形成模组,这样的话,一般建议管脚分布,电源和地尽量靠近芯片或者在芯片下方位置,信号摆放在BGA的外围,如果是尺寸较大的BGA芯片,考虑基板收到的应力等因素,建议将四角的ball去掉,如果需要考虑植球站高也可以在四角做铜核ball,避免超重导致植球站高超出spec       如果是FCdie,同理,FC的bump信号排布会直接影响基板的层数及信号的好坏,这对产品的性能和价格很重要,所以FC需求的话,,可以将资料提供给封装厂进行评估。

网友(2024-12-06):
    四周做铜核BALL,避免超重…这句话能否再解释一下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