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外接 5 个 FLASH

楼主(2024-08-02):
今天发现别人的板子上有个很新奇的设计,FPGA外接了5个FLASH(不是配置程序用吗,板子背面有个单独的配置flash),不知道这么设计的意图是什么,有懂的朋友可以分享讨论下。FPGA型号是spatran6,flash型号25q128jvsq(QSPI接口)

Winbond W25Q128JV.pdf

我不能是一個 I2C 或 SPI Mux 的 FPGA 設計嗎?^oo^
你得先講這板子的功用,不然就會是元宵節燈謎了!>_<|||

网友:
可能四个是功能性的,反正fpga里面的逻辑可以自己编辑

楼主:
这个板子是仿的官方的 USRP X310的板子。板子我只截图了一部分,spatran6对外接的是一个串口,对内接的是K7的FPGA。可以通过串口实现对K7芯片的远程更新。我理解的是程序先通过串口固化到spatran6外接的那几个FLASH里,然后启动的时候,K7通过spatran6再加载程序。这样估计很多人要问了,为什么不直接把串口连接到K7上,这样岂不是更方便。当时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为了兼容官方的远程升级文件,而官方的远程升级文件里是不带串口这部分功能的(官方是通过万兆网升级的)。所以只能通过spatran6来实现这个功能。我就是不明白为啥要用5个串行的FLA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是仿的官方的 USRP X310的板子。板子我只截图了一部分,spatran6对外接的是一个串口,对内接的是K7 ...

既然是猜想,那就随意发挥,
你提到了这里面由一个spatran6, 一个K7 , 这2个人家一人挂2个Flash 可以吧?
另外,单板的IP,其他的各种参数文件这些不能因为你升级就擦掉吧,那在用一个flash 不就很合理
2+2+1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猜想,那就随意发挥,
你提到了这里面由一个spatran6, 一个K7 , 这2个人家一人挂2个Flash 可以 ...

不是这样的,本身spatran6和K7都有自己单独的FLASH,这5个FLASH是额外接在spatran6上的,我只知道是用来远程升级K7的程序用的,至于为啥这样用,我没想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的,本身spatran6和K7都有自己单独的FLASH,这5个FLASH是额外接在spatran6上的,我 ...

  • 一般的閃存不支援邊寫邊執行),所以需要緩衝區Buffer)把待更新的軟件先預存起來,等整顆閃存抹除後再逐一寫入。
  • 軟件有多大、就需要有多大的緩衝區Buffer),要接 5 顆閃存表示軟件的容量不小。
  • 閃存為什麼不直接接 K7 上面?我猜為了讀寫速度,這 5 顆應該都是支援 QSPI 的 Serial Flash(你自己也說是 QSPI Serial Flash 沒錯),通常 MCU 或 CPU 上的 QSPI 接口只有一組,你得想辦法變成 5 組,才有辦法接 5 顆 QSPI Serial Flash。
  • 或者說 K7 根本沒有 QSPI 接口,需要 FPGA 來擴展出 QSPI 接口。(AMD K7 沒有 QSPI 介面吧?)
  • 僅為推測,如果你無法得知動作原理,大家就只能猜。但你若得知動作原理,自然也不必來問我們了。早說過,這題是元宵節燈謎,你覺得誰掰得有道理,就信誰吧!

网友:
啊哈~原來都是人家提供的參考設計Reference Design)!

How to use QSPI Flash on Kintex7

How to use QSPI Flash on Kintex7 (xilinx.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一般的閃存不支援邊寫邊讀(執行),所以需要緩衝區(Buffer)把待更新的軟件先預存起來,等整顆閃 ...
  •
    狗版主说的没问题,这5个FLASH就是用来预存K7的逻辑。等K7工作的时候通过SPANTAN6 FPGA把5个FLASH里面的程序加载出来。这几个芯片之间的逻辑关系没问题,有个疑问点是SPANTAN6为什么不直接接一个并行的Flash,非要挂5个QSPI接口的FLASH

    有 PCIe PHY 和 Parallel Flash 的型號否?從方塊圖來看,如果 Parallel Flash 是掛在 PCIe 底下,感覺是以 SSD 的型態存在系統中。^_^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版主说的没问题,这5个FLASH就是用来预存K7的逻辑。等K7工作的时候通过SPANTAN6 FPGA把5个FLASH里面的 ...

    少了幾張關鍵的原理圖,但是方塊圖還是能參考。

    USRP x3xx.pdf

网友:
    AMD 自從收購 Xilinx 之後,兩種產品有 K7 這個代號。
    • AMD Athlon 系列處理器代號是 K7
    • Xilinx Kintex-7 系列 FPGA 代號也叫 K7

在還沒看到原理圖之前,我是被你弄得暈頭轉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狗版主说的没问题,这5个FLASH就是用来预存K7的逻辑。等K7工作的时候通过SPANTAN6 FPGA把5个FLASH里面的 ...

樓主:
關於您的元宵節燈謎,我看了一晚的原理圖,似乎有那麼一點感覺了。

您說這板子是仿 USRP X310 的設計,在沒有更多資訊的狀況下,我們就姑且當它和 USRP X310 的架構相同。

系統架構分析
從方塊圖來看,系統似乎被設計為類 x86 PC 的架構。系統開機後,從 PCIe 硬碟SSD)將軟件載入到 DRAM 中執行。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個問題和你的疑問,「為什麼閃存不直接掛到 Kintex-7 上?」有那麼點關係。而想要再多放一個 SSD 上去,則會受限於 PCIe PHY 的能力,也許它就只支援兩個插槽Slot)系統都給用掉了。

    為什麼閃存不直接掛到 Kintex-7 上?
    • QSPI Serial Flash Winbond 25Q128JVSQ 一顆的容量有 16MB,五顆構成的更新緩衝區Buffer),總共有 16MB x 5 = 80MB。如果要用 Parallel Flash 你可以算一下,16 bit Data + 128MB 的定址線Address)+ Read / Write + Chip Select 總共需要多少個 FPGA I/O。Kintex-7 已經沒剩下那麼多管腳讓你用了。
    • 玩過 FPGA 的人都知道,高速訊號設計時最好都放在同一個或相鄰的 Bank,延遲Delay)才能降到最低。Kintex-7 沒有多餘的 Bank 能用了,即便從各個 Bank 東拼西湊挪出足夠的管腳,也無法滿足前述延遲Delay)的要求。
    • Kintex-7 內部還剩下多少的 Gate Count,讓我們能設計出這樣的電路,又是另一個問題。
    • QSPI Controller 設計上所需要的訊號較少,耗用 FPGA 的 Gate Count 也相對少。在能擠進現有 Kintex-7 內部的前提下,可能是一個較好的折衷方案。

綜合上述小弟的豬腦推論,這可能就是您要的答案了!

网友:
    版主厉害,分析得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關於您的元宵節燈謎,我看了一晚的原理圖,似乎有那麼一點感覺了。

版主,这两天忙着设计板子,没空看帖子。您的观点也是对的,但是实际用的时候不是这样用的。产品最终使用中,PCIE是没有用的,用的是万兆电口和X86主板通信,程序升级都是通过万兆网完成的。实际的X310原理图中关于PCIE PHY不是开源的,但是我通过我们FPGA程序里的引脚分配能看出来,PCIE PHY芯片占用了很多管脚,它是并行转串行的一个芯片。它的设计意图其实一直捉摸不透,K7 FPGA是自带PCIE核的,完全可以通过GX(高速接口)直接接PCIE,而不是并行转串行,省出来的IO完全够接把并行FLASH接在FPGA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这两天忙着设计板子,没空看帖子。您的观点也是对的,但是实际用的时候不是这样用的。产品最终使用 ...

    PCIe PHY 的介面 8 bit 是送、收分開,這個我找了 NXP PCIe PHY PX1011B Datasheet 參考過。

    NXP PX1011B.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