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问题求助

楼主(2024-08-03):
    allegro16.6拉等长时不显示等长提示,就是右下角没有红绿条。怎么解决

网友A:
    1)首先这个功能你需要打开,
2)等长需要设置(可能你只设置了2,没有设置1。晚点回去给你截图,您也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这个功能你需要打开,
    2)等长需要设置(可能你只设置了2,没有设置1。晚点回去给你截图,您也可以百度一下)

    1所说的功能是在哪里打开呢

网友:
    打开规则管理中的开关即可,Cmgr->Analyze >Analysis Modes->Electrical Modes ->Relactive propagation delay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所说的功能是在哪里打开呢

    setup--->user preferencese  然后把下图打开,下面哪个是锁定显示。   我的是16.6版本,其他版本可能路径不一样,但开关名称是一样的,下方有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user preferencese  然后把下图打开,下面哪个是锁定显示。   我的是16.6版本,其他版本可能路径不一样,但开关名称是一样的,下方有搜索

    已解决,多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