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封装电路板Q3D参数提取电容过大怎么办

楼主(2024-08-03):
两根走线都是4000um左右,线宽线距都是30um。
一个是直线,两边都是包地,旁边还额外打了2个对地孔, 第二层跨了5个电源和地平面。
一个是弧线,两边也是包地,旁边没有对地孔,  第二层跨了3个电源和地平面。

为什么仿真出来直线的电容 0.8(自容)大于弧线 0.6 (单位好像是pF)?  怎么减小电容?

网友:
通过综合考虑布局、材料、屏蔽技术和仿真优化,可以解决封装电路板Q3D参数提取中电容过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