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线框架IC封装设计软件

楼主(2024-08-05):
引线框架IC封装设计软件,主流软件都有哪些呢?

网友:
    我是来看回复的。

网友A:
you can use cadence APD +  /  AutoCAD for LF packag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use cadence APD +  /  AutoCAD for LF packages

    请教下APD设计框架封装,框架是按照基板得形式做设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use cadence APD +  /  AutoCAD for LF packages

有个小疑问,劳烦帮忙解答下。 如图, die pad的GND打到焊盘上了, 但是我想把焊盘GND和基岛GND连接,打线只能die pad打,焊盘和焊盘直接打线怎么在软件里描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小疑问,劳烦帮忙解答下。 如图, die pad的GND打到焊盘上了, 但是我想把焊盘GND和基岛GND连接,打 ...

    可以这样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打的

打是可以的打的,在APD软件里面怎么描述这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是可以的打的,在APD软件里面怎么描述这个呢

    画一根线就可以

网友:
    用Xpedition设计更方便,键合也非常好控制

网友(2024-09-11):
    兄弟,看的什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