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源输出问题?各位大虾,帮个忙看看

楼主(2024-08-05):
很奇怪的,这个电源在输出3.3V的地方老出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该电源工作半年时间后,输出的电压变小了,由3.3V变为2.5V,后来把C47那个电解电容换个新的以后就工作正常了,可过了半年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我有款产品就是因为这样被客户退回来两次了,各位大虾,帮个忙啊;

Microchip MIC4680.pdf

Kyocera_AVX TPS Series.pdf

我可以問一下這原理圖誰畫的嗎?竟然可以讓大家發現這麼多坑?貌似完全沒看 Datasheet!@_@|||
Datasheet 建議的 AVX TPSE227010R0060 是 60mΩ Low ESR 鉭電,若要用電解電容,ESR 可能也要小一些。

网友:
    现象很明确了啊。电解寿命到期了。
    要么你们设备工作环境太恶劣。要么你们买到翻新货。考虑到才半年就不干活了,大概率是你们买到假货

网友A:
    个人认为是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
    为什么反馈电阻的阻值那么小?

网友B:
    还有输入电容,只有个0.1uF?后面带的负载有没有超过1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输入电容,只有个0.1uF?后面带的负载有没有超过1A?

这个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还有就是参考手册的典型电路图,注意阻容值的大小

网友:
    是不是电容漏电流的原因?用的是钽电容还是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芯片质量问题。

这个也很有可能。

网友C:
    同样不理解为什么FB电阻那么小,特地去看了手册。您这个3.3V是怎么来的啊,把我搞迷糊喽。

    1.23V * (120R/200R + 1) = 2V,,,,1.23V * (200R/120R + 1) =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芯片质量问题。

    芯片都是采购买的,下午还问采购了,他们说在电子大楼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不理解为什么FB电阻那么小,特地去看了手册。您这个3.3V是怎么来的啊,把我搞迷糊喽。

1.23V * (120 ...

    非常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不理解为什么FB电阻那么小,特地去看了手册。您这个3.3V是怎么来的啊,把我搞迷糊喽。

1.23V * (120 ...

    有图有公式,一目了然

网友D:
Microchip MIC4680 Datasheet Recommend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crochip MIC4680 Datasheet Recommendation

    我也刚毕业,领导让用这个芯片,让我自己找资料。
调的一头雾水,现在知道是电容错了,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crochip MIC4680 Datasheet Recommendation

请问,分压电阻有什么要求吗,小电阻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分压电阻有什么要求吗,小电阻不是也可以吗

反馈电阻选择:ldo一般考虑最小工作电流,dcdc考虑环路稳定。这个在手册中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馈电阻选择:ldo一般考虑最小工作电流,dcdc考虑环路稳定。这个在手册中说明

非常感谢,我在手册中再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刚毕业,领导让用这个芯片,让我自己找资料。
    调的一头雾水,现在知道是电容错了,谢谢版主

    刚毕业,那就老实用手册上的典型电路。(工作几年的我也会参考)

网友:
    电路问题太多,电路问题太多,电路问题太多,

网友(2024-09-16):
    有些DCDC对输出电容的ESR是有要求的

网友:
    我猜应该是带载输出的时候纹波大,然后大电容用段时间电容容量掉下来后纹波更大所以才导致输出变成你说的2.5V.总结:1.确保前面5V电源是稳定的,不行就要在输入端加大电容来储能boost电路对输入电容也蛮重要的。2.分压电阻要按规格书上来不能太小。3.如果真的是纹波大,在R77最好预留个小电容位置可以减少高频纹波。4.C47最好用低ESR的电容,这样那怕带重载也会更耐用点。

网友:
    输入电容有点小了吧,分压电阻的阻值也有点小,可以选大点,再加上个电容稳定下。

网友:
    电容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