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562J技术分享 | 使用SPI挂载数字式RTD温度传感器的方法

楼主(2024-08-06):
MAX31865是简单易用的热敏电阻至数字输出转换器,优化用于铂电阻温度检测器(RTD)。外部电阻设置RTD灵敏度,高精度Δ-Σ ADC将RTD电阻与基准电阻之比转换为数字输出。MAX31865输入具有高达±45V的过压保护,提供可配置的RTD及电缆开路、短路条件检测。适用于医疗、工业、温度计算、卫星、气象、阻值计算等高精温度设备,应用范围非常之广泛。

飞凌嵌入式最新推出的OK3562J-C开发板上预留出了SPI2接口,位于P8插针引脚上:
SPI2_CLK_M0、SPI2_CSN0_M0、SPI2_MOSI_M0、SPI2_MISO_M0。

本篇文章,将为大家介绍在OK3562J-C开发板上使用SPI2挂载MAX31865(数字式RTD温度传感器)芯片的方法。

1. 修改思路
添加一个SPI设备的思路为:
在设备树中添加描述 → 设备树描述中对应设备驱动 → 设备驱动添加到内核

2. 修改方法
(1)MAX31865模块支持2线、3线、4线接线方式,这里我们选用3线方式接线。3线连接是一种折中方案,比4线方案少一条引线。为补偿导线上的压降,从(RTDIN+ RTDIN-)中减去FORCE+和RTDIN+之间的电压,利用FORCE2对输入采样实现。如果电缆电阻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即可消除电缆电阻引入的误差。

接线之前需要在模块上焊接一下,按照下图焊接成3线模式。

(2)在设备树里添加MAX31865的相关描述,因为我们是3线的接法,所以我们需要添加maxim,3-wire参数。

3. 将驱动编译成模块
(1)在内核源码/drivers创建max31865文件夹,添加max31865.c和Makefile文件。

(2)修改父目录/kernel/drivers/Makefile文件,执行全编译操作,修改如下:
/drivers/max31865/Makefile内容如下:
obj-m += max31865.o

/kernel/drivers/Makefile添加如下代码:
obj-y += max31865

再执行 ./build.sh kernel脚本编译内核,即可在 /drivers/max31865目录下生成ko模块。

(3)将max31865.ko 拷到OK3562J-C开发板中,执行insmod max31865.ko加载。

4. 测试
使用22Ω的电阻模拟铂电阻,使用以下命令查看ADC原始值。
cat /sys/bus/iio/devices/iio:device2/in_temp_raw

可以看到22Ω的电阻,ADC的值是1655,对比芯片手册中的值,发现是正常的,对应的温度大概在-190℃左右。

至此一个新的MAX31865(数字式RTD温度传感器)设备添加成功,开发者可以根据读到的adc原始值,开发自己的应用去对应现在测到的温度。
以上就是OK3562J-C开发板上使用SPI2挂载MAX31865(数字式RTD温度传感器)设备的方法,希望能够对大家的项目开发有所帮助。

网友:
SPI通信不叫方便,程序例子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