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变换器选型问题

楼主(2024-08-07):
    我现在要做一个车载48V转12V电源的BUCK电路,功率大概350W,在BUCK变换器选型上遇到一个问题,我目前看了几款FET和电感均外置的控制器,理论上FET和电感外置那么负载电流是不是就取决于负载的实际大小吗?但是为什么我在看手册时,还会有控制器的最大输出电流,这个是为什么?

    TI LM5148-Q1.pdf

    踢哀TI)的 Excel 計算器好用,強烈推薦!^_^
    「拿奖励啥?如果奖励一个女朋友,我马上回答。」,塑膠或橡膠的收嗎?@_@!!!
    拿奖励啥?如果奖励一个女朋友,我马上回答。
    徵求解答,小弟給賞銀!^_^

网友:
    输入电压范围是选型时的基础参数,决定了变换器能否在预期的电源条件下稳定工作。输出电压精度对于许多应用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需要精确控制电压的场合

网友:
    buck电路输出电流不仅跟负载有关,还跟控制器开关频率、占空比、采样电阻等参数有关,特别关注寄生参数。

网友A:
    這顆是 Current Mode 的 DC to DC Converter,有別於一般的 Voltage Mode,是會監看電感電流Inductor Current)的!

The controller uses a peak current-mode control architecture for easy loop compensation, fast transient response, and excellent load and line regulation.

网友:
    Voltage Mode BuckCurrent Mode Buck 比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這顆是 Current Mode 的 DC to DC Converter,有別於一般的 Voltage Mode,是會監看電感電流(Inductor Cur ...

    補充說明
    很多 DC to DC Converter 的限流保護OCP = Over Current Protection),是利用 MOSFET RDS(on) 的壓降,約略反推流經 MOSFET 的電流。這種狀況下,即便是 Voltage Mode DC to DC Converter 外掛 MOSFET,也會有輸出電流限制。因為多數 DC to DC Converter 的限流保護OCP = Over Current Protection),設計上是固定、不能做調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充說明
    很多 DC to DC Converter 的限流保護(OCP = Over Current Protection),是利用 MOSFET R[sub ...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我这里其实有一个疑问,如果我不用RDSon去做采样电阻,而是放一个功率采样电阻,通过设置功率采样电阻的阻值,理论上我的负载电流可以高于标定的20A,我这样理解没错吧?那如果我这样用,实际操作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我这里其实有一个疑问,如果我不用RDSon去做采样电阻,而是放一个功率采样电阻,通过 ...

我知道你的餿主意,你想把 Sensing Resistor RS 阻值變小去騙芯片對不?

    理論上似乎是可行,但別忘了 Current Mode 的開關控制也會一起受騙,動作的門檻電流Threshold Current)也一起變大、變遲鈍。漣波Ripple)會不會變大,甚至連輸出都不正常,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的餿主意,你想把 Sensing Resistor RS 阻值變小去騙芯片對不?

    理論上似乎是可行 ...

    那如果我用voltage control控制的芯片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用voltage control控制的芯片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对吧?

    • 具體還是得看芯片設計,我只能說很少有那種完全沒有限制,功率任由你無限放大的方案。
    • 規格書方塊圖及敘述通常也只是個大概,有些限制它不會明講,有時候還得動腦想一下。像你這個問題規格書也沒講,完全是看方塊圖思考後得到的結論。

補充說明
很多 DC to DC Converter 的限流保護OCP = Over Current Protection),是利用 MOSFET RDS(on) 的壓降,約略反推流經 MOSFET 的電流。這種狀況下,即便是 Voltage Control Mode DC to DC Converter 外掛 MOSFET也會有輸出電流限制。因為多數 DC to DC Converter 的限流保護OCP = Over Current Protection),設計上是固定、不能做調整的。

    MOSFET RDS(on) 的壓降的取樣點通常在芯片內部,你也動不了手腳。

网友:
    因为你需要驱动更大的负载电流,需要的MOS管也越大,对应的QC也越大,需要的栅极驱动电流也越大,而栅极驱动就是芯片给出来的。一般这个规格书的20A是官方典型应用上所计算出来的参数,如果你能选到参数更优的MOS管,超过20A一部分也是没问题的。

    350W / 12V = 29.17A @_@!!!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我这里其实有一个疑问,如果我不用RDSon去做采样电阻,而是放一个功率采样电阻,通过 ...

樓主說 12V 約要有 350W 的輸出,350W / 12V = 29.17A

LM5148-Q1(VIN = 80V Maximum) SYNC_IN 和 SYNC_OUT 相差 180 度,2 顆並接約可以提供 12V / 10A。

    如果 VIN 不需要到 65V 的話;
    LM5143-Q1 (VIN = 65V Maximum)SYNC_IN 和 SYNC_OUT 相差 90 度,是否最多可以並接到 4 顆,提供到 12V / 40A。(並接 3 顆就有 30A)。

但如果你們真的要省到沒天良只用一顆的話,麻煩告訴我們貴公司是幫哪家車廠設計電路。

网友A:
    SYN_IN 和 SYNC_OUT 串接、輸出並接的好處是,分散峰值電流Peak Current),EMI傳導發射Conducted Emission)會較小,熱源也可以得到分散。用單一顆省空間、成本低(會不會比較低要比價)、電路簡單,但就看未來你會不會遇到 EMI傳導發射Conducted Emission)太強,或是熱源過於集中問題。

根據踢哀TI)官網的資訊
TI LM5141-Q1 IOUT = 30A MaximumCurrent Mode
    TI LM5143A-Q1 IOUT = 40A MaximumCurrent Mode
    TI LM5145-Q1 IOUT = "-" 官網沒寫Voltage Mode),不知道是不是如樓主所說跟外掛 MOSFET 和電感 有關跟芯片本身無關
TI LM5146-Q1 IOUT = 30A MaximumVoltage Mode
    TI LM5148-Q1 IOUT = 20A MaximumCurrent Mode
TI LM5149-Q1 IOUT = 20A MaximumCurrent Mode
    TI LM5137-Q1 IOUT = 40A MaximumCurrent Mode),新產品、這個型號是雙輸出Dual Output),輸出並接有機會可以一顆搞定,兩個輸出看起來各自可以到 15A

    這是指單顆或是並接後的輸出電流?輸入和輸出在幾 V 下的條件?感覺很模糊,樓主需要跟原廠確認,上述 IOUT 的工作條件很重要!

LM5148-Q1 的建議電路,2 顆並接標示輸3.3V / 20A

官網選型網頁如下:
AC/DC & DC/DC controllers (external FET) product selection | TI.com

    TI LM5137-Q1.pdf

    TI LM5143A-Q1.pdf

网友:
    這些車載降壓方案,設計上不是想像的簡單,踢哀TI)提供 Excel 計算器協助大家。

    踢哀TI)E2E Forum 討論版上有人問,找不到 LM5148-Q1 的計算器。客服FAE)工程師是說, LM5148-Q1 的算法同 LM5149-Q1,可以使用 LM5149-Q1 的 Excel 試算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N_IN 和 SYNC_OUT 串接、輸出並接的好處是,分散峰值電流(Peak Current),EMI 的傳導發射(Conducted E ...

    從搭配元件觀點來看這個設計
    樓主似乎只著重芯片能支援多少電流輸出,昨天小弟翻了一下規格書,發現這些型號的基本原理,和內建 MOS 管的 Buck Converter 相同。

通常我們在計算電感電流Inductor Current)時,常會看到踢哀TI)這麼講。

    IL(Peak) = IOUT + ΔIL / 2

Ripple Current ΔIL 又建議是 IOUT30% ~ 50%

所以;

    IL(Peak) = IOUT × 1.25

    如果你要設計一顆 30A 輸出的 Buck 電路,電感至少需要有 30A × 1.25 = 37.5A額定電流Rating Current),當然 MOS 管也需要具備有這樣的電流能力。

    假如找不到這樣的元件,需要用好幾顆並聯來設計,這會增加線路佈局PCB Layout)的難度;或是週邊元件價格已經比芯片本身還高,這個設計就不合適了。

网友:
BUCK并联这个鬼东西真的,搞不好就容易出事

网友:
好像多路BUCK的均流不是很好解决,有可能出现多路MOS的温升不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