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O口隔离芯片

楼主(2024-08-07):
    求推荐,有原理图最好。

网友:
    这需要看你隔离的信号是什么,对应选择隔离方式,如光耦隔离

网友A:
    这要看具体需求,如普通GPIO,可用光耦,如SPI/IIC/CAN等总线接口有专用隔离芯片,如果模拟量,就用线性光耦或者隔离变压器。根据信号幅值和带宽需要详细计算选型。

楼主(2024-12-10):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具体需求,如普通GPIO,可用光耦,如SPI/IIC/CAN等总线接口有专用隔离芯片,如果模拟量,就用线性光 ...

知道了,谢谢。

网友:
    SI8660BB-B-IS1R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