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4 4K显示器显示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24-08-07):
allegro 17.4 默认对4K显示器兼容性并不是很好,解决办法也很简单,补丁更新到最新
更改环境变量
“系统变量”----“新建”---变量名:“ALLEGRO_HIGH_DPI_ENABLED” 变量值“1”; 重启一下电脑

网友:
我公司电脑屏还没有到4K

楼主:
切换为中英文显示的设置
设置环境变量
变量名:intl_show_bilingual
变量值:1

网友:
    非常感谢,以后肯定能用到

网友:
    又學習到新的知識,感謝分享

网友A:
    这个中英文菜单有意思,是skill搞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英文菜单有意思,是skill搞得吗?

    不是脚本,17.4本身支持,改一下环境变量就行

    w_w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脚本,17.4本身支持,改一下环境变量就行

    这么溜,可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溜,可以可以

不过里面还是有很多都是英文,整体使用下来还不如原版英文的

    w_w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里面还是有很多都是英文,整体使用下来还不如原版英文的

哈哈  自带的还是没有优化到位
    英文用习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