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数据总线共用多模块共

楼主(2024-08-09):
请教一个问题:单片机的数据总线D0-D15能否同时挂到几个不同模块上使用,如AD采样,LCD显示等,通过片选来选,因为硬件上总线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不确定是否会有数据干扰问题,

网友A:
    能  如果后面挂的模块太多,要注意单片机总线驱动能力够不够,驱动能力不够可以加74245增加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  如果后面挂的模块太多,要注意单片机总线驱动能力够不够,驱动能力不够可以加74245增加驱动能力。

    多谢,驱动能力是够的,就是怕数据会不会干扰到其他模块,造成数据混乱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驱动能力是够的,就是怕数据会不会干扰到其他模块,造成数据混乱的问题

    后面的模块都必须有片选信号,要读写某个模块时只使能那个模块的片选信号就行,一般MCU读写时钟不是很高,PCB布线信号完整性没有很高要求,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模块都必须有片选信号,要读写某个模块时只使能那个模块的片选信号就行,一般MCU读写时钟不是很高 ...

嗯嗯好的,多谢。。。

网友B:
    接不同模块最好是用总线驱动器做下隔离。
不同模块的引脚功能定义不一样,比如你将一个io分别接入输入/输出。在输入模块工作时就可能产生总线竞争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不同模块最好是用总线驱动器做下隔离。
不同模块的引脚功能定义不一样,比如你将一个io分别接入输入/输 ...

    OK,我也在试着加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