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22.1 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4-08-09):
    点击OK后就直接闪退了!!!

    批注 2024-08-09

网友:
    重新打个补丁吧,这应该是异常闪退,闪退之后的文件已经保存在.SAV文件里了。或者也可以不打补丁,直接把.SAV文件打开后重新命名保存使用

网友:
    把.SAV直接改为.MCM   就可以正常打开了。。。

网友:
    正常,这软件还不稳定,更新。

网友A(2024-10-09):
    这问题一点点规律,就是打开文件第一次就先点另存为,这时必出事, 把LCK文件删除了,再打开另存为就可以了,文件存多个,做板没事就保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一点点规律,就是打开文件第一次就先点另存为,这时必出事, 把LCK文件删除了,再打开另存为就可以了,文 ...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2025-03-31):
    新版本好用吗?找个时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好用吗?找个时间试一下

我感觉还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还行的

试了一下,感觉跟17.4差异不大,有空在研究一下新功能

网友:
    是不是开着有道词典呢,之前17.4开着翻译软件是闪退的

网友(2025-05-23):
    DB DOCTOR一下

网友:
    一个文件不行,就db doctor
所有文件不行,就把env和skill都删了,再不行再去考虑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