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检测检测不到是为何????

楼主(2024-08-09):
如题,我的板卡在家调试,windows和银河麒麟linux下都能检测识别到;到了现场联调,在现场的银河麒麟linux下连设备都检测不到。(现场无windows主机,只有一台linux)

线序什么的都检查了,就是不行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您查看一下dev下的设备,ls xxxx/dev,或者进入bios查看串口是否被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查看一下dev下的设备,ls xxxx/dev,或者进入bios查看串口是否被禁用了

    ls dev都试了,没找到,并且别的板卡的usb在调试现场主机上是能检测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s dev都试了,没找到,并且别的板卡的usb在调试现场主机上是能检测到的

用 lsusb命令,排除是否板卡硬件问题(和连接问题),然后使用u盘做一个其他系统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我一般先怀疑是不是USB插多了,有的主板的USB供电不支持太多的USB设备,会拉某一个USB设备的电压,可以查下板卡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