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降版本172提示mirrored_layers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24-08-10):
使用174对板子降版本172,提示错误。

打开错误报告如下:

没有指出具体在哪里有问题。不清楚如何解决。请教。

网友A:
用了镜像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镜像层

镜像层是哪一层?可以截图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我也不清楚你弄了哪个层,最好的办法是你上传一份上来,我帮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数据库的结构处于镜像层状态,即标记为mirrored_layers,则无法将该数据 ...

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哪些对象有问题,这样可以解决掉mirror的对象,不然无法检查。谢谢。

网友:
    基本都是有过孔镜像了   S028补丁以下好像不会生成Viewlog,S035补丁在Viewlog中会有每个镜像对象及其坐标,而且S035补丁支持有镜像对象也可以降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貼原廠中文, 你看不懂??

那我貼一下原廠英文, 至 22.1 都無解, 舊版不支援.

    脱了裤子放屁,傻叼一个

楼主:
    已处理好,谢谢aarom,我把via重新修复后可以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