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输出PDF报错求助

楼主(2024-08-12):
(图片)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i过,

网友:
    问题描术不太清楚,很难说明原因。

网友:
    原因:加载了奇怪的skill,它用到了"pdf"的指令,把原厂自带输出pdf的“pdf out”给占用了。

    解决:把这个奇怪的skill找出来不加载即可,不知道怎么找可以逐个排除,或者把你能找到的allegro.ilinit文件全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