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抗干扰段码LCD驱动IC-VK2C22防静电段码屏驱动芯片

楼主(2024-08-13):
VK2C22是一个点阵式存储映射的LCD驱动器,可支持最大176点(44SEGx4COM)的LCD屏。单片机可通过I2C接口配置显示参数和读写显示数据,也可通过指令进入省电模式。其高抗干扰,低功耗的特性适用于水电气表以及工控仪表类产品。L39+212
特点:
• 工作电压 2.4-5.5V
• 内置32 kHz RC振荡器
• 偏置电压(BIAS)可配置为1/2、1/3
• COM周期(DUTY)为1/4
• 内置显示RAM为44x4位
• 帧频可配置为80Hz、160Hz
• 省电模式(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
• I2C通信接口
• 显示模式44x4
• 3种显示整体闪烁频率
• 软件配置LCD显示参数
• 读写显示数据地址自动加1
• VLCD脚提供LCD驱动电压源(<5.5V)
• 内置16级LCD驱动电压调整电路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POR)
• 低功耗、高抗干扰

LCD/LED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沈经理:135 5474 4703///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 省电模式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 省电模式
VK1056C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4 省电模式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D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8 省电模式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22*2  偏置电压1/2 1/3 QFN32(4*4mm PP=0.4mm)超小体积
VK1128C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QFN48 (5*5mm PP=0.35mm)超小体积
VK0192M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 省电模式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省电模式
VK0384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1621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LQFP44(QFP44正方形)/LQFP48/SSOP48/SDI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2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LQFP48/LQFP52/LQFP64/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DIE裸片(绑定COB)  省电模式
———————————————————————————————————————————————————
VK2C21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A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A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C  2.4~5.5V  12seg*4com  8*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D  2.4~5.5V  8seg*4com 4*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NSOP16;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A  2.4~5.5V    4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52;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B  2.4~5.5V  40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A  2.4~5.5V  56seg*4com  5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B  2.4~5.5V  36seg*8com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A  2.4~5.5V  72seg*4com  68*8 60*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8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B  2.4~5.5V  56seg*4com  52*8 44*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076  2.5~5.5V 19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8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6*6超小体积) 超低功耗/抗干扰
——————————————————————————————————————————————————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1com 偏置电压 --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 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LCD驱动、液晶显示IC、LCD显示、液晶显示、显示LCD、段码液晶屏驱动、LCD液晶显示、段码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芯片、LCD显示驱动IC、液晶驱动原厂、LCD屏驱动、液晶屏驱动、驱动LCD、驱动液晶、LCD驱动控制器、液晶显示驱动原厂、段码LCD驱动、液晶段码屏驱动、液晶显示驱动芯片、点阵式液晶显示驱动、点阵式液晶显示IC、液晶驱动IC、液晶驱动芯片、LCD芯片、液晶芯片、液晶驱动控制器、液晶IC、段码驱动显示IC、笔段式液晶驱动、LCD液晶显示驱动、液晶LCD显示驱动、段码屏驱动厂家、段码驱动IC、段码驱动芯片、段码屏显IC、LCD显示IC、笔段式LCD驱动、LCD显示芯片、段码屏显示IC、段码屏显示芯片、LCD段码液晶驱动、段码LCD液晶驱动、段码驱动原厂、液晶显示芯片、段式液晶驱动、段码显示IC、LCD液晶屏驱动、笔段LCD驱动、LCD段码屏驱动、液晶屏驱动IC、液晶屏驱动芯片、液晶段码LCD驱动、液晶LCD段码驱动、LCD驱动器、液晶驱动电路、LCD驱动IC、断码LCD驱动、段码屏驱动原厂、LCD驱动厂家、LCD屏驱动IC、点阵式LCD驱动、LCD屏驱动芯片、点阵段码屏驱动、点阵液晶屏驱动、段码液晶驱动芯片、段码屏驱动、LCD驱动原厂、LCD驱动芯片、LCD段码驱动、LCD液晶驱动、液晶驱动IC原厂、液晶显示驱动IC、点阵LCD驱动、段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液晶显示驱动、段码液晶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