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见一些原理图中1.8v是通过3.3v串二极管,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2024-08-13):
以前见一些原理图中1.8v是通过3.3v串二极管,这样是否可行?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只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
见过的电路也很多呀?没见过这样接的

网友:
他要求的不是精确的电压吧!,但是感觉误差也有点太大了吧?!

        3.3-0.7=2.5V   难道是串两个?!  哈哈

网友:
我们经常用3.3转2. 5
如果主板的2.5功耗不高而且不是长期工作时!
不过串两个也太那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