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ad20拼板问题

楼主(2024-08-13):
用拼板阵列时,板没有板框,如何解决?还有板与板的距离最好多少?请指点一下

楼主:
    怎么样的重设呢

楼主:
    这个知道设置,是用拼板阵列时,没有板框,这个问题怎么弄

网友:
    1,关于板框,画板的时候外形使用M1替换你所谓的KEEPOUT层.
2,板间距,如果是对边框光滑度没有要求,且是平直的,可以直接0.2mm,标注V-CUT。如果有要求,间距0.8或1mm,提前与板厂沟通,看他们用多大的铣刀。然后增加邮票孔。
    3,在拼版阵列里,增加工艺边等都用M1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舊版, M1有時會放3D高度(舊版不會分3D零件上下層的.).

    建議使用M15之後. 新版本直接使用 Keep-Out ...

    新版本是支持,问题是他问的是AD20,而且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按照您的方法可能就更有难度了